[PIC®/AVR®/dsPIC®产品]
MPLAB MCC PIC18F 设置PWM输出低频率问题

楼主(2021-11-21):
初学PIC ,请教MPLAB 通过MCC PIC18F 设置PWM输出,我想输出低频率如10HZ,但是设置出来做在是1K以上

楼主:
除非将时钟低得非常低才行

网友A:
哪里设置错了吗?

网友B:
PIC的PWM是以TMR为时间基准的,所以周期从TMR来,PWM的寄存器决定占空比。

网友C:
而且TMR要用前分频,后分频在做PWM时基上没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还要在试试

网友D:
周期=(PR2+1)*4*tosc*T2预分配。 10HZ需要预分频和时钟配合得到,预分频有限制,时钟是需要很小

网友E:
11楼,公式,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