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AN如何设置标准帧

楼主(2021-11-21):
CAN如何设置标准帧

楼主: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过滤器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32位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32位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lter_FIFO0;//过滤器0关联到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激活过滤器0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滤波器初始化

求教:假如我想设置标准帧的ID为0x56C,应该怎么设置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和d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的值 ?

网友A:
这个得要自己配,对着手册来。

网友B: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IxMjQyNQ==&mid=2650948053&idx=1&sn=df92efcd987372bf480708074aed6d17&chksm=84401b33b3379225ecfb9c17e7c1f2051f5c09a78dc93ca2b959ab8e09eac423ed3bf8ad1f82&token=318093403&lang=zh_CN#rd

网友C:
手册上写的挺清楚的

网友D:
或者用代码生成工具

网友E:
对着寄存器说明自己设置是一样的

网友F:
默认的就是标准帧吧

网友A:
是的  无需设置 默认的就是

网友G:
这里的CAN_FilterId和CAN_FilterMaskId是配合使用的,意思是CAN_FilterId指出需要屏蔽ID的什么内容,什么格式;CAN_FilterMaskId是指CAN_FilterId的每一位是否需要过滤,若CAN_FilterMaskId在某位上是1的话,ID对应位上的数值就必须和CAN_FilterId该位上的一样,保持一致,反之则是“不关心”。

网友H:
/********************************************************************************************************************************************************************************************
**函数名称:                CanSetRxFilter
**函数功能:
**入口参数:
**返回参数:
*********************************************************************************************************************************************************************************************/
void CanSetRxFilter(BYTE num,UINT32 FilterID1,UINT32 FilterID2)
{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num;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Lis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printf("\r\n num: %d FilterID1: %08x FilterID2: %08x",num,FilterID1,FilterID2);
        if(FilterID1 > 0x800)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FilterID1 << 3 )>> 16) & 0xfff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FilterID1 << 3)& 0xffff) | CAN_ID_EXT;
        }
        else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FilterID1 << 5;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CAN_ID_STD;
        }

        if(FilterID2 > 0x800)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FilterID2 << 3 )>> 16) & 0xfff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FilterID2 << 3)& 0xffff) | CAN_ID_EXT;
        }
        else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FilterID2 << 5;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CAN_ID_STD;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网友H:
兼容过滤标准帧和扩展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