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如何在AWU休眠时,停止窗口看门狗

楼主(2021-11-21):
STM8S如何在AWU休眠时,停止窗口看门狗,或者不让它产生复位?

网友A:
休眠前先停止啊

网友B:
STM8S的窗口看门狗是否在HALT状态下触发复位是可以配置的。

网友C:
在STVP界面上可以很方便实现。

网友D:
这是一种什么休眠模式

网友E:
休眠钱关掉它

网友B:
定时喂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