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的还非常非常慢

楼主(2021-11-21):
步进电机的型号是mp28ga  4.5v dc jx-09725..不知道这些都代表什么啊..我写了程序下载进去 基本没用延时..但转的还非常非常慢

网友A:
用什么驱动的步进电机?驱动电流够用吗?

网友B:
电机外径是28mm吧,绕组电压4.5VDC

提高点脉冲频率,速度就快了。

网友C:
不过要是5线的电机,用单极驱动,4线、6线的可以考虑用双极驱动

网友D:
如果没接触过这方面的,建议下载一下 L297、L298的资料文档看看,或者是步进电机基础资料

网友B:
驱动应该够了,硬件问题不该很大了,要看你软件怎么做的。你的程序呢?

网友C:
加减速呢?
细分是多少?
脉冲频率是多少?
...

网友E:
在调试软件前,要先搞定硬件。
“基本没用延时..但转的还非常非常慢”---每个电机都有自己的最高转速,这取决与电机本身和你的驱动电路,这不是你的程序能改变的。脉冲太快了只会是“失步”。

网友F:
最高转速貌似应该是由电机本身的额定功率决定的

网友G:
“基本没用延时”是什么意思?
若果不用延时的话,步进电机也会定向慢转,只是要看步进电机的响应时间了

网友H:
先看看电机是单极驱动还是双极驱动,相应的驱动电路对不对。
检查电压:28#的电机,至少需要12v驱动吧。4.5v没什么参考意义。
检查电流:看看驱动电流够不够大。
检查脉冲频率:启动速度太快(脉冲频率太快),会造成失步。 应该采取慢启动,然后加速。

基本就是这些吧。。。 如果不是元器件和程序时序问题,应该就是上述问题。

楼主:
看来我想的太简单了,我再琢磨琢磨吧

网友I:
频率提高呢?还会慢吗?

网友J:
怎么可能不要延时呢!
电机反应没拿那么快的!

我猜原因可能是“发生了固定频率的丢步”
比如100个脉冲只有1个起作用!

楼主查查吧!
步进电机的驱动方式如下(我都是这么用的):
固定有个产生脉冲的定时器,这个频率是不能变的,有电机的性能决定!
步进拍数受频率控制!

千万不要用I/O引脚自己模拟控制频率!你会抓狂的!

网友K:
最快就那么快吧!   A4988能挺不错的

网友E:
在调试软件前,要先搞定硬件。
“基本没用延时..但转的还非常非常慢”---每个电机都有自己的最高转速,这取决与电机本身和你的驱动电路,这不是你的程序能改变的。脉冲太快了只会是“失步”

网友L:
最大的转换速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