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X64能用吗

楼主(2021-11-21):
JET51 仿真器驱动在Windows 7 X64能用吗

网友A:
貌似只能回到32才能用。

网友B:
难怪  我的本本装了 仿真不了 !!

网友C:
不知道 ,反正我只用32位的XP。也有不少朋友用WIN7,用管理 员权限,是可以 的。

网友D:
有个办法就是在win X64版本用虚拟机跑XP能用。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E:
能用吗?这个还没试过,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F:
是的,我之前也有装过,后来才发现不能用,最后还是卸载了。

网友G:
用的比较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