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怎么退出映射模式

楼主(2021-11-21):
我使用QSPI FLASH 作为放置主程序的地方,首先从BOOT 启动,将QSPI 映射到0X90000000, 然后跳转到0X90000000, 但是当我需要OTA 的时候,我必须跳到 内部FLASH 中,多 QSPI 进行ERASE 和 PROGRAMME, 这个时候我就需要退出映射模式,请问怎么退出映射模式,我使用的是STM32H750

网友A:
没有用过H系列的BootLoader,之前用F103和F030的不需要啊,只需要设置好中断向量地址,直接跳转地址就可以了呀

网友B:
你之前怎么配置的,你想退出的话重新配置下。

这里有个函数void QSPI_Config(QSPI_HandleTypeDef *hqspi, QSPI_CommandTypeDef *cmd, uint32_t FunctionalMode),最后的FunctionalMode就是配置QSPI工作模式的,你结合例程稍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