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复位后串口不发送

楼主(2021-11-21):
stm32f103复位后串口不发送

网友A:
通过串口1一键下载模式下载的程序,程序刚下载进去单片机可以向电脑发送数据,但复位后就不会发送了,是哪里出问题了还是那个地方没有设置好呢        while(1)
        {
                for(bb=200000;bb>0;bb-=1000)
                {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0,Bit_SET);
                        for(aa=0;aa<bb;aa++);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0,Bit_RESET);
                        for(aa=0;aa<bb;aa++);
                }
                USART1->DR=0xe0;
//                USART_SendData(USART1,0x55);
        }

就上面这个简单测试程序,复位后所操作的GPIO_0可以正常动作输出,就是串口1发送端用示波器测量没有数据输出,无论用寄存器还是函数都无输出

网友B:
仿真一下程序,看看哪里的问题

网友C:
又进入下载模式了?

楼主:
没有,就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复位后进入主循环所操作的GPIO_0可以正常动作输出,就是串口1发送端用示波器测量没有数据输出,无论用寄存器还是函数都无输出

网友D:
是什么复位方式啊

网友E:
硬件复位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C:
掉电 然后再试试

网友F:
是不是供电不稳定

网友G:
先确认一下CPU有没有跑起来,是否没有退出复位状态。

网友H:
看下串口初始化,可以仿真看下UART1寄存器是不是正常

网友I:
要不要试试加一下检测发送完成标志位呢,你的代码执行了,但是你没给usart发送数据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