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这个频率能不能设置小点

楼主(2021-11-21):
PDF上说中颖单片机的内建RC振荡器是16。6MHZ,这个频率能不能设置小点

网友A:
你想设置多少

楼主:
比如12M,8M,4M的?

网友B:
如果要慢一点,可以采用分频的方式。

网友C:
是的,没有办法设置,但是可以分频,分别为1/2,1/4,1/12。

网友D:
嗯,或是自己接个晶振或陶振

网友E:
可以通过CLKCON寄存器进行分频

网友F:
主要你想设置为多少频率呢?

网友G:
楼主准备设置为多少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