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一个5V转3.3V的电路

楼主(2021-11-21):
不知道中间这个器件是什么,而且这里的nopop又是什么意思,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这个具体不知道什么器件   从引脚上确实像1117-3.3这种LDO

网友B:
这个不就是3.3v的转换芯片么。

网友C:
看着应该是AMS1117的封装,有一个额外的电源输出。

网友D:
如果对转换效率没有要求,可以直接使用AMS117

网友E:
OP表示此电阻或者电容在PCB中可以焊接,也可以不焊接,可在调试过程中确定

网友F:
no put on position = 不置件安装,调试电路后按需求而定。

网友G:
NOP表示不选择此电阻或者电容。

网友H:
这个就是一个LDO的电路。

网友I:
omapl138使用LDO干扰比较小。

网友J:
指的是类似的LDO吧,这个引脚的,但是封装不定的

网友K:
NO POP = not popul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