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2812中模拟地和数字地有啥区别啊?

楼主(2021-11-21):
2812中模拟地和数字地有啥区别啊?

网友A:
在2812中的模拟地是A/D部分的接地引脚。

网友B:
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模拟地和数字地是需要隔离开来的,因为在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中的电流都是经过地形成回路的。

网友C:
模拟和数字分割开来以防止高频的数字信号对低频的模拟信号产生干扰或模拟与数字电源之间的干扰。

网友D:
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电感单点连接,以构成整个系统等势地平面

网友E:
模拟地与数字地单点接地

网友F:
模拟地和数字地间串接电感一般取值多大?

网友G:
一般用几uH到数十uH不等的。

网友H:
用0欧电阻是最佳选择        (1)可保证直流电位相等、(2)单点接地(限制噪声)

网友I:
磁珠相当于带阻陷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抑制作用,如果不能预知噪点,如何选择型号,况且,噪点频率也不一定固定,故磁珠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网友J:
电容不通直流,会导致压差和静电积累,摸机壳会麻手。如果把电容和磁珠并联,就是画蛇添足,因为磁珠通直,电容将失效。串联的话就显得不伦不类。

网友K:
电感是储能元件,而磁珠是能量转换(消耗)器件

网友L:
进来学习一下,发现大家都已经讲解的很准确了。

网友M:
模拟地是模拟电路的接地引脚,数字地是数字电路的接地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