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原理图小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11-21):
有刷永磁直流电机,小功率常见。

楼主:
情况就象!

注:在编辑框中看到是断行的,干嘛贴子发出来就没分段,重新编辑试试。
结果还是不行,转到纯文字模式,发现问题了,常规版根本不起作用,编辑后还是老样子!!

楼主(点评):
终于搞定了!!

楼主:
如果供电的是电瓶,电瓶就要折寿,倘若是稳压电源或市电,后果就更不堪设想!!

若然是串激电机,倒可利用匝数足够多的磁场绕组缓冲缓冲,但电源电压还是不能太高的,这货,拿它来示教可以,付诸实用是不行的。

网友B:
让缝隙略大于碳刷呗

网友C:
换向片做短一点呢

网友D:
碳刷的电阻是多少

网友E:
真正的电机,换向片都是很多个,不存在换向时短路的情况。
即使是5毛钱一个的玩具电机,换向片也最少是3个,而不是两个。
稍微好一点的电机,比如手电钻里面的电机,换向片和绕组都是十几个。

网友E:
因为两个换向片的电机,先不说会不会短路,而是因为存在死点的问题,导致有时候不能启动,这个是不可接受的。

网友F:
大佬 不错!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两个换向片的电机,先不说会不会短路,而是因为存在死点的问题,导致有时候不能启动,这个是不可接受的 ...

短路开路都是死!

带阻力性负载则容易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正的电机,换向片都是很多个,不存在换向时短路的情况。
即使是5毛钱一个的玩具电机,换向片也最少是3个 ...

三叶的话,只要电刷宽度不大于换向片,两个电刷之间就有缝隙,转子转到哪儿都不愁短路,换向片可以紧密排列,只要相互之间不触碰就行了。

楼主:
也许是我少见多怪、大惊小怪了,这种原理性、示教级的电机,供电的如果是电流源,则是安全的,只死点问题。

楼主:
换向片,其实可视之为线圈的端子,换向片跟导体对齐,合理不过。

在此基础上,转子磁场的分布,就取决于获得电供的位置,电刷位置的选定也就以此为据。

有刷电机的转子磁场,应该跟定子磁场垂直,那就决定了,电刷必须跟磁极同位才合要求,原理图的画法,如果能够直观地反映线圈电流跟电刷电流的连系,会更好懂!

楼主:
第一印象是重要的,而对实物而言,电刷位置的设定可谓机命关天!

网上的图片,存在着电刷位置跟实际配置不符的现象,电励磁场电机的图片尤为普遍。

把电刷位置画对了,代表转子电流方向的符号跟电刷电流的关系就对得上号,并可让入门者对电机原理及实际结构建立正确的理解。

网友G:
从这种不实用的装置中,大家有否看出甚么门道来 ?!

网友G:
电感镇流器与APFC,这两种电路的性质是甚么 ?!
都是 boost 啊,楼上这个 串励电机,不论短路与否都是 boost ,
短路,换向片当开关,转子线圈是负载,开路,则转子当开关,负载接于电刷。

楼主:
线圈,是磁场的中性面,电机绕组的形态,近似于单匝线圈。

电枢绕组的两个边若正对磁极,则转子的磁场就会跟磁极的磁场垂直,换向片既然跟绕组的两个边同对齐,电刷就应该附着于磁极上才对。

网友H:
之前看过一本书,说电刷切换极性时是靠转子惯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之前看过一本书,说电刷切换极性时是靠转子惯性

这样才需要惯性。

正规电机的转子是一直通着电的,电磁力始终存在。

楼主:
这图,电流分布正确,
电刷位置却是不对的。

网友E(2021-12-26):
引用 楼主:
这图,电流分布正确,
电刷位置却是不对的。

不用太纠结电刷的位置。
你上面说的看似合理,实际也经不住推敲。那些多级的电枢,换向器和线圈之间不是直接对着的,而是偏转了一个角度,跟定子极对数有关。
如果是定子2级,那就应该是偏转了90度吧,这样的话,你那个图上电话的位置就是对的。
而我们实际的电机也都是你图上话的那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