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模拟地和数字地一定要分开吗

楼主(2021-11-21):
模拟地和数字地一定要分开吗?

网友A:
我对此也比较模糊 希望 有能人解答下

网友B:
adc的时候要分开接吧,但要在同一点接地。分不分开是不是要看情况和应用呢?

网友A:
有时候一个电路中既有数字电路又有模拟电路,这个时候画PCB的时候要注意区分这两个地

网友B:
主要原因是让电路避免不必要的信号干扰这是非常重要

网友C:
可以这么说电路中的一切干扰均由于地线干扰。

网友D:
可是我听有经验的工程师说,有时候分不好还会增加噪声。。

网友E:
正常情况下,模拟地和数字地应分开,然后在模数接口部分单点连接。

网友F:
如果信号有干扰就要分开处理。

网友G:
模拟地和数字地也不一定必须分开了。

网友H:
如果是有要求最好实现地的隔离。

网友I:
数字电路是开关信号,含有丰富的谐波,会对模拟信号电路产生干扰。

网友J: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并在电源附近通过磁珠连接。

网友K:
如果做信号采集与处理,最好实现电源分离。

网友L:
如果没有信号处理就可以不分开。

网友M:
模拟地和数字地位分开可以防止干扰。

网友N:
模拟地和数字地不一定需要分开,如果对于信号处理没有要求,则可以没有这要求。

网友O:
如果模拟地和数字地混合的话,就会把噪声传到模拟部分,造成干扰。

网友P:
有高速的就分开   低速板子也没必要分开   一般都是ADC处模拟地和数字地相连

网友Q: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有要求最好实现地的隔离。

没见过哪个ADC或单片机能隔离的。

网友R:
分开,减少干扰

网友S:
应该是要分开的

网友T:
掌握原理,灵活处理,没有通用规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或者说再通用的规则也有不适用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