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这个是怎么算的?

楼主(2021-11-21):
配置的效果是50MHZ,这个是怎么算的?是把8MHZ的外部晶振先倍频到400MHZ,然后再分频?

网友A:
然后呢?你是怎么应对这个的呢?

楼主:
从字面上看是4分频,反推的话就是200MHZ。

网友A:
我想用12MHZ的时候,分不出来这个频率的,不是12.5,就是11.768。

网友B:
50MHz不知道你用哪款芯片,811的话内部有内部振荡器12MHz+-30%。

网友C:
PLL-400MHz后就进行了一次分频(除2),这时已经是200MHz了,然后才是你写的分频系数

网友D:
手册上说了1/2/3分频系数保留,至于保留可能就是不让你这么设,或
者即使你设了也按最大50MHz工作。

网友E:
还有你的17和16.5分频是怎么设出来的,设置分频系数总共才4个位。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mcu,频率能够到400M?

网友G:
PLL额定值是200MHz,SYSCTL_SYSDIV_4将其四分频了

网友H:
这个貌似很难的,,需要看倍频的倍数跟分频的系数的

网友I:
你使用的是什么的处理器?

网友J:
不同的处理器的工作频率配置不一样。

网友K:
要看倍频的倍数跟分频的系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