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替换STM32F103 看门狗问题

楼主(2021-11-22):
(无正文)

网友A:
STM32F101xx和STM32F103xx固件函数库 368页 2.8M
stm32F103 完整版 463页 4.2M

网友B:
不仿真呢?实际运行会不会复位?这两个芯片实测也实际使用过源程序直接烧录运行OK的,大概率移植的处理有点问题,不移植也可以的。

网友C:
源程序是不是开启了看门狗,且在某个定时器中断或定时任务中在喂狗,而你设置断点导致喂狗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