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洗衣机断电功能如何实现

楼主(2021-11-22):
(无正文)

网友A:
存储芯片,**当前的洗衣程序和洗衣步骤,开机时读取

网友B:
程序上电的时候不要清RAM,至少不要清保存步骤和进度的RAM。
芯片在短时间断电后RAM的数据是可以保持一段时间的,在上电的时候检测一下之前的数据,如果是正在工作,就继续。
芯片在长时间断电后RAM的数据就没有了,在上电的时候就重新开始。
这种应用一般是电饭煲用的多,正在煮饭的时候不小心碰到插头或者跳闸了,在短时间内恢复供电就可以继续运行,不需要重新开始煮。

网友C:
掉电保存关键参数(比如:哪个洗衣程序,运行了多久),开机后根据关键参数进入对应流程,不可能完全恢复之前的现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你这课题,其实没啥难度吧,

只要你:在启动第一步之前,将洗衣

如果洗到一半掉电,那怎么办?不能从头来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洗到一半掉电,那怎么办?不能从头来吧

洗到一半的这个状态是可以保存起来的,下次上电接着洗就行

网友F:
洗衣机是个顺控,工业上的plc的处理都是有专门的掉电**内存,我记得是用电池的。
洗衣机要存储的东西不多,状态机的状态和时间累加值,水位状态,及各种状态,估计用ds1302加个电池够用。
还有一种不需要电的铁电存储器应该也行。

网友G:
大部分芯片都有FLASH或EEPROM存储器的,“断电”信号触发存储当前的步序,一个字节足够,下次启动先看步序,再根据不需启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C:
根据保存的状态转入对应流程,同时将可变参数初始化(比如已经脱水了多少时间),正常完成后,清除相关数据

网友H:
个人觉得两种方式:一种实时地去保存洗衣机的状态,上电后去读取数据再进行工作,另一个种就是利用芯片的低压检测(前提MCU有这个功能),识别掉电的时候将当前的工作状态保存好,上电后再去读取数据进行工作。个人建议可以尝试一下,哈哈

网友I:
掉电**:
1.硬件要有24C02这样的存储器。
2. 每次有用户设定按键动作以后写一次数据,分别更新开关状态、用户操作命令,设定值等。
3.上电先读EEPROM中的数据,用里面的数据初始化洗衣机状态。

网友J:
铁电存储,每隔一秒保存一次关键参数,环形存储方式。

网友K:
这种能叫问题吗?

网友L:
使用at24c02,洗衣机启动后每隔一分钟记录一次剩余洗衣时间,洗衣机模式等信息。洗衣剩余1分钟时清除,并标记洗衣已经完成。洗衣机开机上电时自动读取数据,恢复掉电前的数据。如果还有不明白的继续提问。

网友M:
程序按照状态机设计,
硬件添加检测掉电电路
掉电前只需要保存相应状态
再次通电直接恢复之前状态运行

网友N:
    原来都是高手,说的这样明明白白。佩服佩服。小弟口服。

网友O:
有些人说用FLASH,at24c02,每秒存一次,那是不行的,存储器有写入寿命,很多是10万次。这种方式要存到铁电存储器才行,MB85RC16PNF-G-JNERE1。
另一种方式,就是要有个稍微大点的电容,电路要能检测到断电,断电后,将参数存入单片机FLASH。
前者容易实现,后者电路要设计一下,后者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