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gnd和vss到底是不是是一回事

楼主(2021-11-22):
1)在芯片上面只有vss或者只有gnd时是一回事代表电源负极。
2)有时候芯片上面同时有gnd和vss这时候vss代表电源负极,而gnd代表接地端。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一回事吧,没有仔细研究过。

网友B:
正常来说不是一回事儿,GND是大地,VSS是表示公共接地端电压

网友C:
如果按规定来说 他俩不能乱用

网友D:
GND就是地线

网友E:
这个不太知道,不过一般画电路的时候都是GND用的多

网友F:
VSS好像就是电源负极的意思吧

网友G:
VSS好像和GND不太一样,具体没细研究过

网友H:
GND:在电路里常被定为电压参考基点。

网友I: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网友J:
可以理解为VSS是接地点

网友K:
GND用的更多吧,就是接地

网友L:
VSS都不咋用呀,一般都是使用GND

网友M:
都默认为GND接地点就行了,基本上没说明就是这么用

网友N:
好像VDD和VSS搭配着用

网友O:
可以百度搜搜,不过一般都是用GND

网友P:
这个没仔细研究过,不过我觉得应该都是接地的意思吧

网友Q:
直接用GND就好啦,不用多想

网友R:
VSS好像和GND是一个意思吧

网友S:
GND默认为公共端的意思,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

网友T:
这个看对电路的理解,用哪个都行的

网友U:
GND好像有时候需要与大地连接,VSS则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