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小白在线求教个运放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21-11-22):
下面为电源负反馈的电路,给开关芯片提供开关占空比,但是没明白是怎么调节的。开关芯片使用的是SA3525,光耦接到芯片第九脚。还请各位大神求教?????????????VCC是12.5V 左右,Ui是经过变压器次级侧的康铜丝上的电压好像是MV级别

还有个问题就是驱动MOSFET的脉冲空载时有时无,不知道哪里原因

网友A:
这么想吧,PWM占空比与9脚电压成正比,9脚电压越高PWM占空比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想吧,PWM占空比与9脚电压成正比,9脚电压越高PWM占空比越大。

嗯,是这样的,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运放和两个TL431起到什么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亮了关灯 ,天黑了开灯。

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当我输入电压连续下降的时候占空比是慢慢变大的。但是光耦不是只有通断两种状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这样的,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运放和两个TL431起到什么作用啊

上面的TL431当作2.5V稳压二极管,用于产生基准电压,分压后供给运放,
运放去比较Ui与这个分压,Ui小了则1脚电压升高,Ui大了则1脚电压降低。
下面的TL431可当作运放用,你看下TL431手册中的内部结构,
当1脚电压高于2.5V时2脚电压降低,当1脚电压低于2.5V时2脚电压升高。
大多光耦都不会只有通断两种状态,不信你看它的手册,看有没有类似三极管一样的特性曲线。
“线性光耦”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TL431当作2.5V稳压二极管,用于产生基准电压,分压后供给运放,
运放去比较Ui与这个分压,Ui小了则 ...

谢谢解答,明白了,醍醐灌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