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扩展名ld的文件是干啥用的

楼主(2021-11-22):
如题,

网友A:
在哪里看到的这个文件呢?不清楚楼主的意思。

网友B:
是不是keil里面的文件,我的理解为应该是.s文件类似吧。

网友C:
就是一个普通的文件,你用文件助手打开看看,里面是否是二进制文件。

网友D:
开发的时候,不用管太多这方面,没有问题的。

网友E:
链接文件.用于将生成的BIN分配到FLASH和RAM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链接文件.用于将生成的BIN分配到FLASH和RAM用的.

涨知识了,

顺便问下
可以理解成是中间的过程文件吧?
最终也用不到

网友G:
链接文件

网友H:
LD是连接文件

网友I:
程序编译连接文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涨知识了,

顺便问下

准确来说,应该叫链接脚本,英文叫Linker Script,用来指导链接器确定编译内容的地址,跟Keil的分散加载脚本功能类似但更灵活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