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 请问有没有什么仪器可以测试出视频音频的信号?

楼主(2021-11-22):
请问有没有什么仪器可以测试出视频音频的信号?只是一条线。线里面有4根线。

网友A:
是那种可以接耳机或接功放的音频?
要看波形的话就示波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那种可以接耳机或接功放的音频?
要看波形的话就示波器啊。

行车记录仪接后摄像头那个视频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车记录仪接后摄像头那个视频线。

可以的,用示波器看,其实直接接到“倒车影像显示器”看画面就行了呀,就没必要用示波器了。

网友B:
示波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