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有43X系列 USB IAP的例程吗

楼主(2021-11-22):
能否提供一下相应的例程。zw.zhong@thxtek.com  感谢

网友A:
附件实现了USB IAP(bootloader)功能, 烧录代码后默认枚举一个USB U盘,将需要升级的APP文件(代码起始地址需要和bootloader中设置的APP起始地址一致)拖入U盘,即可完成APP升级。

USB MSD_IAP L40X_2.zip

网友A:
上面的代码适用于G43X系列和L4XX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