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口袋电子秤方案开发芯片CSU18P88

楼主(2021-11-22):
价格: 元
  电子秤是我们生活中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东西了,我们知道传统的秤是通过杠杆的原理,并通过刻度测出规定的重量。然而口袋秤的原理却不一样,其原理是通过在称重时,电子秤的金属构架受力形变,贴片上的金属丝也随着被拉长或缩短,金属丝电阻因此改变,通过测量金属丝的电阻变化,得到所称重物的数据。而金属丝的形变得到的电参数,经过放大电路,调零电路,模数转换,译码电路后驱动数码管显示出称重数据。看起来挺复杂,目前市场上绝大部分都是用电子秤来测重量,毕竟操作简单,携带方便。

  接下来介绍一款由我方开发的一款口袋电子秤方案,其主控使用的是芯海的芯片CSU18P88。

  口袋电子秤方案功能介绍

  1、上电开机:开机显示“-8.8.8.8.8”2秒后进入称重界面。

  2、单位:g(上电默认单位)、oz、ozt、dwt、ct、gn。

  3、供电电压:3v,关机电流:3.2uA。

  4、自动关机:180秒自动关机,电子秤在180秒无操作的情况下自动关机。

  5、背光屏:当秤上有重物时,重物一直保持稳定,没有任何变化时,背光屏关闭时间都是60S自动关闭背光屏。

  6、称重范围:502g

  7、开机界面:全显

  8、超载提示:old

  9、去皮:当有重物在秤上时,先按下去皮键,则先把重量清零,左边去皮单位显示,之后把重物拿开,则显示去皮值和负号。

  10、**:会带有上一次关机前的单位。

  11、不稳定:当开机不稳定时,会一直显示下面图案,稳定后进入称重界面。

  12、稳定标志:当在称重界面称重时,秤上的重物稳定时,称重数据不会变化。

  13、单位分度:量程为502g:0.1g,0.01oz、0.01ozt、 0.1dwt、0.1ct、1gn

  14、单位操作:(1)“T”:当称重时短按去皮;

  (2)“M”:短按切换单位。开机时长按3s,则进入校准(选择500g量程后,选择其它量程后,再长按M 3S 都正常是100g砝码校机)

  (3)开关机键:短按开关机

  15、低电:当电压低于2.4v时,会显示“LO”,2.6V之后关闭背光。

  16、校准进入方式及画面,用户校准:

  开机完成时,长按“M”键3s后进入校准界面,显示“CAL”,再按“M”键,闪烁显示校准点100.00g,接下来放上100.00g砝码,等待稳定后则显示“PASS”后出现“100.00”,则表示校准成功。

  以上就是口袋电子秤方案的功能介绍,其内容还是挺全面的,按照工程的说法,这只是基础功能,而不同的客户,他的需求都不相同,可能会带蓝牙、可能会加点别的功能、可能需要改板。然后这改点那改点,就成了一个功能新颖的电子秤方案了,由于功能的改动,相应的需求发生变化,那么匹配的芯片也需要替换掉,来进一步的匹配秤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