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DC采样滤波

楼主(2021-11-22):
//递推平均滤波法(滑动平均滤波法)
  /*
   * description: 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
   *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入先出原则),
   *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              N值的选取: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12;温度:N=1~4
   * advantage: 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适用于高频震荡的系统
   * disadvantage: 灵敏度低,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
   *               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               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比较浪费ram
   */
  #define N 12

char value_buf[N];
char i=0;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int sum=0;
     value_buf[i++] = get_ad();
     if ( i == N )

     {

          i = 0;

     }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sum = value_buf[count];

     }
     return (char)(sum/N);
}

各位看看平时都是怎么处理ADC采集数据的?

网友A:
取平均值?

网友B:
均值滤波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

网友C:
如果信号很弱,可以把采样时间拉长,更准一些,然后再均值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信号很弱,可以把采样时间拉长,更准一些,然后再均值滤波

感觉均值滤波有点太简单了,
要寻求更好的方法了

网友D:
平均值滤波,适用用大部分场合。

网友E:
楼主代码少写了一个+,应该是sum += value_buf[count],要说好用的数据采集滤波,我试过最好用的是卡尔曼滤波

楼主(2021-12-28):
引用 网友E:
楼主代码少写了一个+,应该是sum += value_buf[count],要说好用的数据采集滤波,我试过最好用的是卡尔曼滤 ...

卡尔曼也用过,就是有的时候系数调整不好,反应慢,滤波效果很好

网友F:
100次不够平均,用1000不够用10000,再不够上100000,平均解决

网友G(2022-12-05):
ADC采样数字滤波的吗?

网友H:
滤波算法很多种的。

网友I:
如何滤除信号的直流量呢?

网友J:
滑动平均滤波法取多少个样点比较好?

网友K:
FPGA做数字滤波很方便

网友L:
简单点的平均值滤波,中位值滤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