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67J10的bootloader

楼主(2021-11-22):
PIC18F67J10这款芯片比较老了,好像不支持MCC配置生成他的bootloader,有那款单片机可以MCC生成BOOTLOADER的,然后它可以直接用吗?

网友A:
你好,大多数都支持。https://www.microchip.com/conten ... ase-Notes-2.4.1.pdf
• PIC10 / PIC12 / PIC16 / PIC18 MCUs Library (v1.81.7)
– All PIC10/12/16 Enhanced Midrange
– All PIC18F, excluding PIC18FxxQ10 family devices
• AVR® MCUs (v2.3.1)
– ATtiny 0 & 1 Family of devices
– ATmega 0 Family of devices
– AVR128D(x) Family of devices

前提是MCC支持,其为MCC支持的器件. 共439种(第十章)
https://www.microchip.com/conten ... 6_pic18_v1_81_7.pdf

网友B:
借这个楼,再拓展一下问题吧。我用MCC 可以实现bootloader的代码【未实际验证】,j10和j60的管脚pin是对应的。我想把这个基于j60的工程,稍作修改,是否可以用到j10工程上?

你研究一下应该可以,反正UART1是对应的,写FLASH和擦这两款也是一样

网友B(2022-01-02):
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