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STM32串口**的BOOT0和BOOT1

楼主(2021-11-22):
STM32一共有三种启动模式,在ST官网上**的RM0008中,可找到启动相关的配置说明:
STM32一共有三种启动模式,在ST官网上**的RM0008中,可找到启动相关的配置说明:

楼主:
翻译为中文:

楼主:
STM32三种启动模式对应的存储介质均是芯片内置的,它们是:
1)用户闪存 = 芯片内置的Flash。(JTAG或者SWD模式一般使用这个模式,其他模式也一样可以正常下载FLASH,程序正常启动时需要BOOT0=0)

楼主:
2)系统存储器 = 芯片内部一块特定的区域,芯片出厂时在这个区域预置了一段Bootloader,就是通常说的ISP程序。这个区域的内容在芯片出厂后没有人能够修改或擦除,即它是一个ROM区。

楼主:
3)SRAM = 芯片内置的RAM区,就是内存啦。(串口无法下载,SWD下载重上电没出程序丢失情况??知道为什么的留言下,谢谢)

楼主:
STM32F0系列之---BOOT

        STM32F0系列没有BOOT1引脚,boot1通过内部寄存器设置包括nBOOT1,stm32f04x和stm3209x的启动还与BOOT_SEL和nBOOT0位有关。详见数据手册RM0091 2.5 Boot configuration。

楼主:
下图是STM32F0系列启动模式配置表

楼主:
BOOT1值与nBOOT1选项位相反,红色方框内就是上面所指的第一种配置方式,对所有STM32F0芯片适用。图表中的灰色区域就是前面所说的仅适用于STM32F04X和STM32F09X的配置方式,出厂的默认初始值Nboot0、Nboot1、Boot_Sel选项位的默认值均为1.

楼主:
问题总结:

1.串口无法下载,下载超时

楼主:
1)确认串口通讯上没,USB转串口的TX,RX短接,用调试助手试有没收发数据(可能会出现能上传不能下载的情况)

楼主:
2)确认串口先是否正确接通,是否接反。

楼主:
3)确认BOOT0=1,BOOT1=0

楼主:
4)串口是否选选择正确,**软件参数配置参考上图红色区域。

楼主:
5)绿色区域,搭有一键**电路的,才需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