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开发板DIY测试第三步:串口ISP

楼主(2021-11-22):
DIY开发板测试第三步:串口ISP
前面测试都是使用了JLINK仿真器,对于没有仿真器的朋友,可以使用串口ISP来**程序。
首先看下STM32的启动模式:

STM32三种启动模式中存储器的存储介质
STM32三种启动模式对应的存储介质均是芯片内置的,它们是:
1)用户闪存 = 芯片内置的Flash。
2)SRAM = 芯片内置的RAM区,就是内存啦。
3)系统存储器 = 芯片内部一块特定的区域,芯片出厂时在这个区域预置了一段Bootloader,就是通常说的ISP程序。这个区域的内容在芯片出厂后没有人能够修改或擦除,即它是一个ROM区。

楼主:
在每个STM32的芯片上都有两个管脚BOOT0和BOOT1,这两个管脚在芯片复位时的电平状态决定了芯片复位后从哪个区域开始执行程序,见下表:
BOOT1=x  BOOT0=0  从用户闪存启动,这是正常的工作模式。
BOOT1=0  BOOT0=1  从系统存储器启动,这种模式启动的程序功能由厂家设置。
BOOT1=1  BOOT0=1  从内置SRAM启动,这种模式可以用于调试。

楼主:
特别注意,我们核心板上面的R2要换成0R,或1R的电阻。然后将BOOT1跳线到地(DS5指示灯亮),BOOT0跳线到VCC。

楼主:
1.母板上面需要焊接U4及外围电路DS6,R22,R23,C16,C18,C19(普通104即可);Y1,C25,C26.

楼主:
2.跳线USB/UART1到3,6位置。

楼主:
3.安装CH341A驱动。

楼主:
4.插上mini USB 提示识别到CH341A:

楼主:
5.运行STM32 ISP 软件。
直接可以ISP编程了。。。。

楼主:
成功之后可以看到程序运行状态,也可以证明USB转串口成功。。。
下一步焊接MAX3232E电路,测试串口下载:)

网友A:
深更半夜发帖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