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雅特力芯片属于车规吗

楼主(2021-11-23):
如题。谢谢

网友:
不属于的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的手册,才可以。

网友B:
雅特力没有车规级的吧

网友C:
雅特力只有工业级

网友D:
芯旺才是专业做车规级芯片的

网友E:
其实,看看满足不满足应用就可以了
除了温度,
还不太知道其他参数怎么规定的工业,车规之类的

网友F:
雅特力主要还是工业级的

网友G:
不属于车规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