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230VE3AE RTC使用內部 10K震盪的問題

楼主(2021-11-23):
因為沒裝置外部的32.768K震盪器
以下是設置的程式碼CLOCK設置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clock source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10K_EN_Msk|CLK_PWRCON_OSC22M_EN_Msk|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source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10K_STB_Msk|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Disable PLL first to avoid unstable when setting PLL */
    CLK_DisablePLL();

    /* Set PLL frequency */
    CLK->PLLCON = (CLK->PLLCON & ~(0x000FFFFFul)) | 0x00004016ul;

    /* Waiting for PLL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If the defines do not exist in your project, please refer to the related clk.h in the Header folder appended to the tool package. */
    /* Set HCLK clock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PLL,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CAN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I2C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45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RTC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SPI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PDMA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3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WDT_MODULE);
                // CLK_EnableModuleClock(WWDT_MODULE);
    //CLK_EnableCKO(CLK_CLKSEL2_FRQDIV_S_HCLK, 11, 0);
    //CLK->FRQDIV = CLK->FRQDIV & ~CLK_FRQDIV_CLKO_1HZ_EN_Msk;
    CLK_SetModuleClock(RTC_MODULE, CLK_CLKSEL2_RTC_SEL_10K_LIRC, MODULE_NoMsk);
                CLK_EnableModuleClock(RTC_MODULE);

    /* Set IP clock */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_CLKSEL1_ADC_S_HCLK, CLK_CLKDIV_ADC(10));
    CLK_SetModuleClock(PWM45_MODULE, CLK_CLKSEL2_PWM45_S_HCLK|CLK_CLKSEL2_PWM45_EXT_HCLK, MODULE_NoMsk);
    //CLK_SetModuleClock(RTC_MODULE, CLK_CLKSEL2_RTC_SEL_10K_LIRC, MODULE_NoMsk);
    CLK_SetModuleClock(SPI0_MODULE, CLK_CLKSEL1_SPI0_S_HCLK, MODULE_NoMsk);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IRC,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XT, 0);
                CLK_SetModuleClock(TMR3_MODULE, CLK_CLKSEL1_TMR3_S_LIRC, 0);
    CLK_SetModuleClock(WDT_MODULE, CLK_CLKSEL1_WDT_S_HCLK_DIV2048, MODULE_NoMsk);

功能設置
void RTC_INIT(void)
{
         /* Open RTC and start counting */
    sWriteRTC.u32Year       = DATABUFF[293];
    sWriteRTC.u32Month      = DATABUFF[294];
    sWriteRTC.u32Day        = DATABUFF[295];
    sWriteRTC.u32DayOfWeek  = DATABUFF[299];
    sWriteRTC.u32Hour       = DATABUFF[296];
    sWriteRTC.u32Minute     = DATABUFF[297];
    sWriteRTC.u32Second     = DATABUFF[298];
    sWriteRTC.u32TimeScale  = RTC_CLOCK_24;
    RTC_Open(&sWriteRTC);
   //DATABUFF是自行宣告的資料陣列,透過RS485寫入資料
}

void RTC_Read(void)
{
        RTC_GetDateAndTime(&sReadRTC);
        DATABUFF[293] = sReadRTC.u32Year;
  DATABUFF[294] = sReadRTC.u32Month;
  DATABUFF[295] = sReadRTC.u32Day;
  DATABUFF[299] = sReadRTC.u32DayOfWeek;
  DATABUFF[296] = sReadRTC.u32Hour;
  DATABUFF[297] = sReadRTC.u32Minute;
  DATABUFF[298] = sReadRTC.u32Second;
  //DATABUFF是自行宣告的資料陣列,透過RS485讀取資料

}
在開機後 透過外部寫入時間
之後就一直讀取資料
發生一個現象
RTC讀取出來的秒數 每增加1
                      現實的秒數大約 3.X秒
是不適從32768改成10000是需要額外設定甚麼的嗎?
各位大大有碰過類似的問題嗎?
謝謝

网友A:
试着修改一下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