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407 V1.2版本 SPI操作

楼主(2021-11-23):
测试下载的demo发现板载SPI flash所使用的的IO和例程不一样
I/O不一致也就算了,结果对应的使用I/O在参考资料找不到映射
大家帮忙解下,或者是否有更新资料
谢谢

网友A:
SPI Flash用的引脚不同于SPI外设引脚,是不一样的,例程也要看FLASH中的例程而不是SPI的例程,引脚的定义在RM里面 “外部SPIF复用功能映射” 这一节你看看。

楼主:
没有理解,在资料上有找到一个SPIM,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B:
有篇SPIM的应用笔记,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篇SPIM的应用笔记,你可以看一下

好的,找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