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您好,我在使用isd2130芯片,消耗电流总在1到3mA。我查了手册,待机电流应该在1uA。

楼主(2021-11-23):
我看了手册,只有一些程序实例,但没有说明在什么情况下,芯片如何进入待机模式。我现在的项目对电路功耗和续航时间要求很高,望解答,谢谢。

网友A(2022-11-23):
你这个有可能是电路设计的问题吧,你是参考官方提供的电路设计的么?

网友B:
你看看手册呗,看看如何进入到待机模式

网友C:
按理来说,差一些是可以的,但是你这差的也太多了

网友D:
播放完后要执行PD!

网友E:
话说,你这个ISD2130是什么芯片,是MCU么?

网友F:
ISD2130是一颗语音播报的芯片,你可以去以下链接下载一份新唐的音频产品简介和选型手册:
http://nuvoton-mc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590&extra=page%3D1

网友G:
新唐的低功耗产品做得不是很出色吧,你可以换个比较靠谱的低功耗芯片的

网友H:
你可以考虑多加个电池或者换芯片方案啊,毕竟这差的很多了

网友I:
按理来说,这种芯片应该有低功耗模式的,你看看手册,查找一下

网友J:
你应该查一下寄存器,一般通过控制那个位的寄存器即可实现进入到待机模式的

网友K:
话说,他家没提供demo么?这应该是一个数字音频芯片吧

网友L:
这芯片能达到1uA?应该达不到吧,你试试修改主频试试

网友M(2022-12-27):
楼主你把你的电气原理图发一下,一起确认一下硬件是不是有高功耗外设运行导致的

网友N:
执行powerdown了吗

网友O:
如果进入待机后,要看看IO的配置是否还会耗电,以及整个系统的设计。

网友O:
楼主搞的如何了,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