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您好,我在使用isd2130芯片,消耗电流总在1到3mA。我查了手册,待机电流应该在1uA。

楼主(2021-11-23):
我看了手册,只有一些程序实例,但没有说明在什么情况下,芯片如何进入待机模式。我现在的项目对电路功耗和续航时间要求很高,望解答,谢谢。

网友A:
进入待机模式有两种方式:1.外部主控发送SPI的指令。2.芯片自身执行待机指令。

网友B:
单纯的关闭一切,纯待机么

网友C:
进入待机模式得看手册吧,手册有写的

网友D:
你这是不是没劲待机模式呀,所以电流很大

网友E:
这个我没用过,建议你找FAE要一份参考呗

网友F:
如果对功耗要求很高的话,建议可以扩容电池电量呢

网友G:
这个建议还是找官方技术支持吧 ,芯片没用过不好帮您

网友H:
你看看例程,是不是有低功耗的例程呢?

网友I:
可以吧例程发出来,大家帮你参考参考

网友J:
不好说,如果要低功耗的话,对电路设计也是有些要求的

网友K:
你这好像不是进的待机模式呢

网友L:
是不是有别的外设消耗电量呢,查一查程序吧

网友M(2022-11-14):
你好,我准备用ISD2130这款芯片,想请教关于ISD-VPE2100软件安装的问题,方便吗?QQ569033837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你好,我准备用ISD2130这款芯片,想请教关于ISD-VPE2100软件安装的问题,方便吗?QQ569033837 ...

请电话联系罗工:13410765130

网友N:
在VM最后增加  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