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迅为龙芯2K1000开发板虚拟机ubuntu安装nfs服务器

楼主:
1、什么是nfs?
NFS 是 Network File System 的缩写, 它可以通过网络, 让不同的机器、 不同的操作系统可以共享彼此的文件。
NFS 服务器可以让 PC 将网络中的 NFS 服务器共享的目录挂载到本地端的文件系统中, 而在本地端的系统中来看, 那个远程主机的目录就好像是自己的一个磁盘分区一样, 在使用上相当便利;
NFS 服务器我们一般是在 ubuntu 上搭建的。 这里的客户端我们使用的是开发板, 如下图所示。
2、同一网段概念
使用 nfs 之前, 开发板、 虚拟机 ubuntu、 windows 电脑三者要互相 ping 通, 这就涉及到了同一个网段的概念。
概念: 同一个网段是指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相与得到的相同的网络地址。
快速判断同一个网段:
(1) 开发板、 虚拟机 ubuntu、 windows 子网掩码是不是相同。
(2) 开发板、 虚拟机 ubuntu、 windows IP 地址的前三段是不是相同。
举例:
Ubuntu
由上图可知, ubuntu 的 IP 为 192.168.1.11, 子网掩码是 255.255.255.0
Windows:
由上图可知, windows 电脑的 IP 为 192.168.1.5 ,子网掩码是 255.255.255.0所以, ubuntu 和 windows 在同一个网段, 因为子网掩码相同, 都是 255.255.255.0, IP 地址前三段相同,都是 192.168.1。 同理, 判断开发板的网段是不是和 ubuntu 和 windows 在同一个网段下,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3连接方式
在我们做技术支持的时候,经常遇到很多小伙伴,开发板,Ubuntu,电脑主机不能互相ping通的问题,如果不能互相ping通,就不能使用nfs,所以这里作者总结了一个最稳定的连接方式,推荐大家使用,以免出现不能ping通的问题。
(1) 虚拟机 ubuntu 要使用桥接模式, 不能使用其他模式
(2) 开发板使用无线或者有线连接到路由器上, 不要直接连接到电脑,不要连手机热点。
(3) windows 关闭防火墙, 使用有线连接到和开发板连接的同一个路由器上。
(4) 保证虚拟机 ubuntu,Windows, 开发板在同一个网段。
4nfs服务器的搭建
在 ubuntu 安装 nfs 服务: 使用命令sudo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如下图所示:
接着使用命令sudo mkdir -p /home/nfs在/home/路径下创建nfs文件,用来共享使用,如下图所示:
使用命令sudo vi /etc/exports,打开配置文件添加 nfs 共享目录,如下图所示:
在配置文件中添加以下代码:
/home/nfs/ *(rw,sync,no_root_squash)
其中: /home/nfs/ 是 nfs 服务器要共享的目录
rw:是可读写权限
sync:是资料同步写入内存和硬盘
no_root_squash:当登录 NFS 主机使用共享目录的使用者是 root 时, 其权限将被转换成为一名使用者,通常它的 UID 与 GID 都会变成 nobody 身份。
如下图所示:
配置完成后保存退出。使用命令/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重启nfs服务,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我们看出,nfs已经重启成功,说明Ubuntu上的nfs服务器已经搭建成功。
5、nfs服务器使用
我们按照4.4.5.3和4.4.5.2章节连接好开发板并设置好同一网段以后,使用命令mount -t nfs -o nolock 192.168.1.38:/home/nfs /mnt/将Ubuntu系统的/home/nfs文件夹挂载到开发板的/mnt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这句话代码的意思是使用 nfs 挂载/home/nfs 到 mnt 文件夹下, 192.168.1.38的 IP 为 ubuntu 的 IP.把这个 ip 改成自己 ubuntu 的 ip 就可以了。
6、nfs服务器测试
挂载好nfs以后,接着我们在Ubuntu的/home/nfs文件夹下使用命令sudo touch test.c创建一个c文件,如下图所示:
然后在查看开发板的/mnt目录,如果/mnt目录下也可以看到我们在Ubuntu虚拟机上创建的这个test.c文件,说明nfs挂载成功,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到,nfs已经可以正常使用。
龙芯2K1000开发板:
核心板参数:
尺寸:65mm*55mm
CPU :龙芯2K1000双核工业级处理器
主频:800MHz-1GHz
内存:板载2GB DDR3 ,可选4GB
存储:8MB的存储,用来放BOOT引导程序的
工作电压:12V和5V
系统支持:流畅运行vusybx、buiroot、Loognix、QT5.12系统。
引角扩展:引出脚多达232个,1.0间距的邮票孔方式,满足用户各类扩展需求

底板参数:
尺寸:190mm*125mm
POWER:电直流电源输入接口
SWITCH:电源开关
Ethernet:2 路10M/100M/1000M自适应以太网
USB HOST:4路USB2.0
OTG:支持
Mini HDMI:支持
RGB-LCD:支持
WIFI/BT:板载WIFI蓝牙二合一模块
Mini PCIE:可外接mini PCIE接口的4G模块,具备PCIE2.0单通道
4G模块 :支持  (选配)
SIM Card:1个
UART:2路串口
RS485:1路
CAN:2路
蜂鸣器:一个有源蜂鸣器
RTC:支持
LIO/UART:2mm间距20PIN插座引出
GPIO :2mm间距20PIN插座引出
耳机接口:标准3.5mm耳机接口
JTAG:1路JTAG调试接口(2mm间距10PIN插座引出)
GPS:一路GPS  (选配)
固态硬盘接口:1路  (SATA固态盘选配)
按键:3个
温度传感器:支持
风扇驱动:支持

网友A(2021-12-01):
跟着大佬一起学习跟着大佬一起学习跟着大佬一起学习跟着大佬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