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IP摄像头可以用在哪里?如何用PoE交换机部署IP摄像头

楼主(2021-11-23):
起初只有大企业有经济能力使用IP摄像头监控系统,但现在IP监控系统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因为IP摄像头和PoE交换机的价格大幅下降,所以很多人尝试搭建小型IP监控系统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那么,IP摄像头监控系统可以用在哪里呢?如何用PoE交换机部署IP摄像机?本文将详细回答这些问题。
PoE交换机部署IP监控摄像机的应用场景
使用PoE交换机部署IP摄像头可以节省时间和网络成本;同时,IP摄像头的安装位置不受电源插座的限制,安装更加灵活方便。基于此,PoE交换机与IP摄像头的合作模式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如家庭安防监控帮助用户监控财产安全;交通监控可以远程监控火车站、高速公路、机场的安全;工业监控可以监控生产过程、仓库管理等。那么,如何用PoE交换机部署IP摄像机呢?这个问题后面会回答。
PoE交换机如何部署IP监控摄像头?
无论您选择哪种类型的PoE交换机或IP摄像机,连接方法和用法基本相同。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购买所需的监控设备,并安装在不同的位置。这里以家庭安防监控的应用为例,具体讲解PoE交换机与IP摄像头的连接步骤。
1.准备好安装工具
准备好安装摄像头配套零件,钳子、螺丝刀、摄像头、摄像头充电器、摄像头支架、底盘、水晶头,网钳。
2.确定好IP摄像头安装位置
一般家庭网络中,IP摄像头的安装高度不宜过低,以防意外损坏。对维护来说不能太高。因此,建议室内安装高度高于2.5米,IP摄像头与PoE开关的距离控制在100米以内。把准备好的摄像头固定在支架上。安装时需要避免强光,避免照成过亮的现象。
3.安装固定的IP摄像头
安装位置确定后,在该位置钻孔安装IP摄像头。确保IP摄像头支架在墙上牢固稳定,防止画面晃动,适当调整IP摄像头角度,获得最佳监控角度。
4.确定用于连接IP摄像头的网线的安装位置。
IP摄像机安装位置确定后,在附近适当位置钻孔,预埋网线接口位置。如果需要在二楼或三楼安装IP摄像头,请考虑使用最优路由方案,即安装点到最近的网络接入点的距离最短。
5.将IP摄像头连接到PoE交换机
完成前三步后,您需要连接您的家庭IP监控系统设备。一个完整的IP监控系统通常由PoE交换机、IP摄像机、网络录像机(NVR)、监控显示设备(如电脑、电视等)组成。)和以太网电缆。下图为例:

将电源线插入PoE开关的电源插座并打开;
用以太网电缆连接PoE交换机和路由器,确保交换机可以上网;
使用以太网电缆将IP摄像机连接到PoE交换机的PoE端口;PoE交换机通过以太网电缆为IP摄像头供电,传输数据;
使用以太网电缆连接PoE交换机和NVR,使用VGA或HDMI高清线连接NVR和显示器显示设备。连接时请注意相应的接口。
6. IP摄像机系统调试
接下来需要对设备进行调试,首先主机需要激活会提示你设置一个密码,密码设置完成后,找到配置的网络配置设置一下ip地址,ip设置完成后,找到通道管理,会发现未激活的设备,正常情况直接点激活就添加成功了。
当然设备安装中由于不同的品牌会有大同小异的差异,操作界面有些地方不一样,需要多研究一下,或者直接咨询厂家指导调试。
商城:http://www.xmjisujia.cn
公众号:极速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