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PSPICE for TI 信号源问题求助

楼主(2021-11-23):
       目前在学习PSPICE for TI, 首先要感谢德州仪器给大家这么好的仿真工具。
我已经用PSPICE for TI成功仿真了一些电路,感觉PSPICE for TI非常好用。
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如下图,这是个高手的仿真电路,具体功能就不管它了。
我就想问下图中的信号源 E_2_0, Value={v(vc)*v(d)*R/(R+Rc)}是用的哪个信号源?
是怎么设置的?
谢谢!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的?

网友A:
应该是behavior voltage source   BV

网友A:
其实好像普通的信号源可以

电压输出都是可以编辑表达式的

多看看hel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好像普通的信号源可以

电压输出都是可以编辑表达式的

非常感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