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UNIQUE_ID是一样的?买到假货?

楼主(2021-11-23):
我们公司最近使用的一批GD32F103VET6的芯片来替代STM32F103VET6的,结果在读取GD32F103VET6时候发现所有芯片的UNIQUE_ID居然都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什么回事?读ID的函数是
u32 MCUID[3];
void GETID
{
        MCUID[0] = *(uint32_t*)(0x1FFFF7E8);
        MCUID[1] = *(uint32_t*)(0x1FFFF7EC);
        MCUID[2] = *(uint32_t*)(0x1FFFF7F0);

}
最后得到的MCUID[0] =0x5346341C;MCUID[1] =0x14323632;MCUID[2] =0x33383047;前面用STM32时这个值是不固定的。

楼主:

还是说遇到了原厂bug芯片了?

网友A:
如果是真货的话, 有可能遇到bug, 之前有一个客户, 用我们的芯片, 也遇到了UID相同的问题, 退而求其次, 用台湾某大厂的flash芯片uid做产品, 结果还是遇到了UID重复, 客户崩溃了

网友B:
所以bit都是一样吗,UID是其中某些bit不一样而已
同一片产品UID是固定的

网友C:
要么假货,要不厂家样品货,没做UID固化,所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