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F460 ADC ADC1_IN5读值错误

楼主(2021-11-23):
我选择的是HC32F460KCTA-LQFP64, 试了其他的ADC通道值都对,唯独这路不对,请问大侠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给引脚的采样电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引脚的采样电路不一样?

我采集的是电源电压,正常是0XFF,但现在只能读到0x20左右的数据

网友B:
看看采集序列的设置问题

网友B:
ADC可以设置等待延时还有插入等,看卡是不是其他的把它给抢占了,这个通道我试过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单独不行?

网友D:
通道设置不对?

网友E:
有没有谁试过其顺序采样,是否也像130系列那样存在串扰问题

网友A(点评):
说L130串扰的,先查一下输入阻抗是不是太大,然后看看采样率是不是太高。 最好联系华大的技术支持 以前还没听说过ADC有串扰问题

网友A(点评):
L130的IO电压也不能超过Vcc,否则ADC采样结果就会异常

网友E:
没有超过Vcc,之前用其他的单片机,同样的电路,没发现此问题

网友A(点评):
输入阻抗是不是太大,采样率调低一点试试,如果输入阻抗实在太大,那么启用ADC的buf功能,采样率降到200K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