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60的UID如何读取

楼主(2021-11-23):
030的 UID 能在手册里找到,但是F460的UID没在用户手册里看见,有大佬能说说在第几章吗

技术问题快速求助通道: (1)发布主题帖时,标题位置需标注【紧急】字样标识; (2)小管家会优先推荐标注【紧急】的主题帖,邀请技术大咖为您解答; (3)优质的咨询问题,小管家会自掏腰包对此问题给予额外解答奖励(吸引更多技术大咖参与回答)

网友A:
第七章7.9.11-7.9.13.

十分感谢

网友B:
看描述应该是没有吧,复位值不定,就不能用作id吧,只是留有这个存储位置

实测是固定的,手册可能是因为不同的芯片UID不一样才写不定的

网友C:
看描述UQID寄存器,复位值不定,我猜测是不是这款芯片不是一个固定的UQID,而是根据该芯片批次和产量来自动按照一定规律来编码的UQID呢

网友C:
楼上说的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ID是芯片唯一的,肯定是不定值,因为每一片都不一样,手册没法固定值

那复位值像下面寄存里的那样写多好,复位值:芯片唯一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