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能不能把程序下载到外部FLASH?

楼主(2021-11-23):
想把代码烧到外部FLASH,
从外部FLASH启动,
并将FLASH的id做简单的计算处理,作为加密的判断条件,满足条件则程序运行,不满足程序不仅主循环

有没有从外部FLASH下程序的例程,和说明文档?
不知道这个思路行不行

F103系列

网友A:
好像设置好boot0、1吧
选择启动方式什么的

网友B:
MCU好像不能

网友C:
MCU不能吧。

网友D:
可以把程序放到外部flash里的

网友E:
这个需要自己写个BOOT,然后从外部flash里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F:
思路当然可以啦,没啥问题的

网友G:
你可能需要自己写BootLoader,然后把运行指针跳转到外部flash里

网友H:
这个没操作过,不过imx芯片或者很多单片机都支持的,可以去搜搜资料方案啥的

网友I: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看看有没有提到这种外部flash运行代码的方法

网友F:
就是程序跳转

网友J:
为啥要外部运行啊?内部flash不够用了么

网友K:
这个跟在线升级you点儿类似,可以参考在线升级看看

网友L:
外部运行好像有点儿慢,毕竟103的主频就这么少,不好搞

网友M:
这个安富莱好像有参考例程,你可以去找找

网友N:
没这么做过,不过自己写个BOOT就差不多了,把程序跳转一下

网友O:
好像需要flash的ID作为加密,不然程序很容易被复制出来

网友P:
你找一下固件升级,一般固件升级都会先把程序存在外部,然后再写到内部MCU的程序存储空间

网友Q:
思路没问题,但是不建议写在外部flash里,容易丢数据的

网友R:
这个运行速度会很慢吧,靠谱么?

网友S:
不会这么做,一般我都是把程序从外部flash导入到MCU里,在运行

网友T:
加密这个想法非常好哦,支持楼主

网友U:
我觉得没啥问题,可以试试

网友V:
文档我觉得可以参考OTA升级,看看上面咋操作的

网友W:
应该可以的,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