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问STC8单片机的4个串口是不是都没有硬件奇偶校验功能?

楼主(2021-11-23):
(无正文)

网友A:
从不用校验位的路过,
我的习惯是数据帧结尾加校验字节。

想用校验位的话,用程序查表实现也不难,只是不划算啊。

网友B:
奇偶校验非常不好用,出错率超大。
正在学习CRC校验和Modbus协议

网友C:
这不都软件来做的吗?
状态寄存器P位+UART 9位模式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它有?还是没有?我看STC8A 8G 8H,都没有看到硬件奇偶校验的说明

网友D:
都有的,用9位数据模式,第9位就放校验位。
我一般不建议用这种校验,建议用CRC16校验。

楼主:
“第9位就放校验位”
它并不是由硬件来完成的,是由软件填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它有?还是没有?我看STC8A 8G 8H,都没有看到硬件奇偶校验的说明 ...

串口没有硬件自动奇偶校验
利用PSW寄存器奇偶标志位+软件来做。

网友E:
自己设计校验算法吧,串口的不靠谱。如果外部硬件必须的,就要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