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KF32LS201有应用例程么?

楼主(2021-11-23):
这个有物联网功能么?

看官网提了一句智能门锁,不知道有没有谁实际使用过的,谈谈心得可好?

网友A:
这个没有用过,不知道情况如何?

网友B:
没有用过,不知道楼主说的例程是什么?

网友C:
主要还是看看楼主想要什么样的应用例程呢?是不是所有的?

网友D:
主要还是看看楼主想要什么样的例程了。有针对性的比较好一些的。

网友E:
还是需要看具体的应用,才会有相关的例程的,不然是没有的。

网友F:
您说的太笼统了把

网友G(2022-02-17):
例程建议你还是找官方的代理要一份吧

网友H:
官网没有例程么?应该有提供的吧

网友I:
官方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方案参考啦,实际谁用它做什么,是无限可能的

网友J:
智能锁的话,一般都是需要低功耗的,低功耗性能好一些就行了

网友K:
楼主也要做智能锁么?有好的方案么?

网友L:
正常来说智能锁很简单的,一般就考虑一些功耗就好了

网友M:
感觉智能锁的话,还得用M0内核的就好了,比较擅长

网友N:
没实际用过,不过我听说挺好用的

网友O:
物联网的功能,楼主指的是什么?

网友P:
一般芯片物联网的话都是得需要另外的通讯模块吧,比如NB-IOT或者蓝牙等通讯模块

网友Q:
有例程的。

网友R:
https://www.chipon-ic.com/Product/kaifa/9925380f-368f-42f3-8f2d-0f1b2105f0f1?type=d2f35882-7c3c-482e-b147-02bb77e66acb

网友S:
KF32LS201可以提供开发。

网友T:
这个没有看到,联系一下fae

楼主:
找资料有些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