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Modbus网关模块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1-11-23):
Modbus不是一个标准协议么?这个网管模块用在什么场景

网友A:
通信双方,一个是串口,一个是TCP/IP,可以用这东西转一下

楼主:
之前倒是用过串口转网口的,
跟Modbus也没关系啊

网友B:
就是串口服务器

网友C:
楼上正解,就是一个串口服务器,接口转换。

网友D:
串口服务器

网友E:
就是一个串口转以太网接口

网友F:
串口转以太网服务器

网友G(2022-03-03):
就是modbus转TCP的吧

网友H:
这个肯定有用的地方嘛,可能是调试的时候会用到

网友I:
一般都是接网络的需要这种转换

网友J:
没用过modbus啊,这种协议使用在哪儿的

网友K:
网口一般都是接电脑或者连接外网的吧

网友L:
我猜猜,是用在连接网络的地方能用得到

网友M:
可能是想接电脑,或者其他设备是网口的吧

网友N:
网络对接modbus透传的时候会用到

网友O:
看你杂用都行的,这就是个透传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