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韦根读卡器接口电路需要隔离吗?

楼主(2021-11-23):
各位高手,做个系统,需要接一个韦根门禁读卡器给单片机,韦根接口是5V的电平信号,且读卡器供电是12V。单片机是STMG070RB,3.3V的GPIO。查了一下,韦根通信最远距离100m,我这个应用也有50-60m远,这么远的距离是不是干扰信号很容易进入系统,有没有必要给读卡器电源隔离,韦根电平信号也数字隔离一下,隔离好处是显然的,就是空间和成本考虑,请使用过韦根读卡器的朋友给看看,韦根接口通信需要什么注意事项,有没有隔离必要,谢谢!

网友A:
这么远的距离最好隔离一下

网友B:
相同用途,我刚做了一个,使用STC15W204S SOP8做了一个读125K的RF ID(LM358都不用,直接内带比较器接收,距离7~8cm),然后RS485传输几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