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ack包有什么用

楼主(2021-11-23):
只知道安装了pack包,才会有对应的芯片支持。
但是,如果pack包有新的版本了,要及时的更新么?还保留原版本可以么?
升级不升级,有什么影响?
升级之后,会不会对之前的代码产生影响

网友A:
pack不一定会更新到最新的bsp及sfd档案

bsp的部份建议还是至新唐的gihtub抓。
新型号nulink还是抓新版的nulink driver.

网友B:
包含头文件和描述芯片内存分布的文件,新版本可能会修正老版本的错误,或增加新的芯片型号。

网友C:
pack新版了,也没必要及时更新的

网友D:
这个咋说呢,没必要及时更新,用原来的版本就可以

网友E:
升级不升级应该不会有影响,一般新的会对以前进行兼容的

网友F:
升级不会对代码产生影响的

网友G:
不会有影响的,有影响还咋升级了

网友H:
对,使用keil才用pack的

网友I:
pack不需要一直维持到最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的pack里面的下载算法

网友J:
不会有影响的,因为你不会用pack里面其他东西的,除了算法和型号等

网友K:
更不更新都可以,看自己心情的

网友L:
一般升级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M:
其实我们都是使用pack里面的芯片型号和对应的算法

网友N:
不会有影响,这个你不用担心

网友O:
不必非要及时更新,有空更新就行

网友P:
保留原版本,看你怎么下的pack包,从keil软件下载的话 保留不了,因为他都自动安装了,但是自己冲网站下载的pack 可以另存一下

网友Q:
存不存都没啥意义的,用最新的bug少

网友R:
升级不会有影响,但是升级是对的

网友S:
这个看自己需求,更新最新的总是好的

网友T:
升不升级无所谓都不会有影响

网友U:
我觉得问题不大,升级还麻烦,没必要更新最新的

网友V:
最好更新一下呗,不会对以前工程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