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常用的51和嵌入式开发环境有哪些?

楼主(2021-11-23):
常用的开发环境有哪些,
那个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就是用着比较顺手的

网友A:
用的最多应该是keil  其他要看单片机了,IAR也不少,还有很多基于Eclipse专用IDE。比如芯旺微就是。再就是arduino平台,micropython平台

网友B:
我还是喜欢用keil,之前使用IAR,后来不用了。

网友C(2022-04-12):
现在用的比较顺手的还是keil

网友D:
开发环境我觉得就是个工具,用谁家的都行的

网友E:
可以看看vscode,免费比较好用

网友F:
顺手我还是用keil和IAR比较爱哦

网友G:
51的话一般也就keil了吧,还有别的么?

网友H:
嵌入式可以用vscode,这种比较好用一些

网友I:
51有的是自家的开发环境,那种你没得选择

网友J:
一般大家还是用keil的比较多吧,或者是IAR

网友K:
你可以熟悉熟悉IDE这种开发环境,比较有意思

网友L:
我用keil顺手,其他的只能说是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