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除了MounRiver Studio还有其他的环境么

楼主(2021-11-23):
一般开发risc都有哪些环境可用?

CSMStudio

网友A:
只听说过这一个

网友B:
开源指令集芯片标配开源工具链。换了新的平台就应该学会用新的工具,不要开惯了摩托车,换开汽车后就想把方向盘改成手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源指令集芯片标配开源工具链。换了新的平台就应该学会用新的工具,不要开惯了摩托车,换开汽车后就想把方 ...

恩,说的对~

网友C:
gcc工具链

楼主:
这个GCC和linux里的那个gcc是一回事么

网友D:
我只知道MounRiver Studio

网友D:
MounRiver Studio不是挺好用的吗?

网友E(2022-01-21):
不知道GCC是否可以

网友F:
一般都是IDE,官方自己提供的

网友G:
开发环境一般都是厂家自己提供的,你可以找代理要一份

网友H:
这个看你用谁家的芯片,然后联系厂家就能 给你开发环境了

网友I:
看起来都是自己厂家定义的,修改的IDE的开发环境

网友J(2022-12-02):
就是自己搭建RISC-V的开发环境了。

网友K:
可以使用VScode开发的。

网友L:
https://bbs.21ic.com/icview-3268280-1-1.html
看这个地方

网友J:
沁恒的好像就只有这一种开发方式了。

网友M:
最简单的 开发工具就是MounRiver Studio。

网友N:
好像有一个 risc-v ide。

网友O:
如果开发沁恒的芯片,MounRiver Studio最的最好了。

网友P:
可以使用VS自己搭建开发环境的。

网友M(2023-01-06):
RISCIDE5好像也可以。

网友Q:
VS也可以搭建这个的开发环境。

网友R:
其他的开发环境没有用到过。

网友S:
难道MounRiver Studio不好用的吗?

网友T:
MounRiver Studio的还可以自带操作系统

网友U:
官网都是推荐的这个编译器环境。

网友V:
论坛上有一个RISCIDE

网友W:
可以使用gcc工具链开发环境。

网友X:
vscode可以搭建环境。

网友Y:
为什么要舍弃MounRiver Studio呢?

网友Z(2023-02-05):
MounRiver Studio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