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Hz的pwm如何不失真输出?

楼主(2021-11-23):
用单片机产生一个10MHz的pwm,想加一级电路,然后对外输出,输出信号要不失真,如何设计电路?

网友A:
74HC245多路并联输出

网友B:
不变换电平的话很简单了

很多数字电路都可以

网友C:
输出的要求没说清楚

网友D:
怎么定义不失真?
加任何外围都存在失真。

网友E:

电压跟随放大即可。增加驱动能力。就可以减少失真变形。搜索
复制

网友F:
增加一级什么电路?目的为何?要求都不说,问题根本就不成立。

网友G:

用运放搭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H:
10M?
假如占空比1:100的话,那么脉冲宽度只有1ns,你的器件上升下降沿至少不能超过脉冲的1/10,你想想器件的速度得多快?

网友I:
许多问题源于口齿不清

网友J:
不失真,按理解,应为电平不变,占空比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