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072JATA下载问题

楼主(2021-11-23):
搞了一天了  还是下载不了   不知道什么鬼问题   上网也搜了很多   就是解决不了  下载器是ST-LINk V2  JLINK V8也试了 就是下载不了  看看有哪位大佬遇到过

网友A:
Vcap脚不能接Vcc,只能接电容到地,你肯定是Vcap脚接了电源,导致内核电压不对造成这种情况

楼主(点评):
的确接的 VCC 我去试一下 谢谢啦

楼主(点评):
的确是这个问题 太感谢了

网友B(2022-01-18):
引用 网友A:
Vcap脚不能接Vcc,只能接电容到地,你肯定是Vcap脚接了电源,导致内核电压不对造成这种情况 ...

厉害,这都能推测出来,可称大神!!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厉害,这都能推测出来,可称大神!!1

我的接VCC芯片都烧了??你的运气那么好?

网友D:
腻害啊,高手~~~~

网友E(2022-02-19):
引用 网友B:
厉害,这都能推测出来,可称大神!!1

金牌FAE:吴工

网友F:
大神您怎么可以这样厉害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