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如何修改线宽,可有偿

楼主(2021-11-23):
现在需要批量修改线宽,需要筛选叠层,筛选命名为50OHm的,筛选某一线宽,批量改为其他线宽

网友A:
是Allegro的话,先批量选中要改的线,上面点右键-Change Width-输入你要的线宽。

@小笼包1zZ :你用的什么软件?这种功能应该很简单的,比如这层主说的Allegro,就是从菜单栏找到Edit-->Change,然后找到option对话框里在Line Width-输入你要的线宽,同时把前面的框勾选上。然后框选整个PCB,或者选择勾选网络,鼠标点那个网络的线,就可以整个网络的线变宽了。
问题是怎么批量把这些条件的线选中呢

网友B:
可以百度,无偿的。

网友C:
allegro有skill的,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