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B D+的上拉电阻阻值选择

楼主(2021-11-23):
USB HID D+的上拉电阻 必须要1.5K吗  用4.7K 有没有问题,目前测试 是正常的 具体对于通讯有没有影响

@liao284423641 :既然实际使用测试正常,为何还不放心?
@王栋春 :我直接上机器测试的 我测试了 几十片板子 至少通讯是正常 的 我也没有其他的测试方法
楼主如何测试的?使用的何种方法?

网友A:
没问题啊,1.5K都可以,4.7K肯定也可以啊,为什么要换4.7K呢

网友B:
非常不建议拿4.7K或更大的电阻作为上拉,这样可能导致电平识别不可靠的情形。

楼主:
好的 谢谢 香主  我也是出清单的时候忘记了 修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