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烈火团队编著的《四轴飞行器DIY-基于STM32微控制器》书本网盘代码无法下载

楼主(2021-11-23):
烈火团队编著的《四轴飞行器DIY-基于STM32微控制器》书本网盘代码无法下载?
http://www.pan.baidu.com/s/1o7sVC8a

提示无法访问?何解?

网友A:
字符大小写一个都不要错,O和0也要区分的。

网友B(2022-01-07):
提取码是多少

网友C(2022-02-23):
国产六轴 陀螺仪传感器 QMI8658

产品描述:

QMI8658是一种完整的6D MEMS惯性系统测量单元(IMU)与9轴传感器融合指定系统级定位精度。当使用QMI8658与供应的XKF3结合9d传感器融合,系统功能精确±3°俯仰和滚转方向,和±5°偏航/航向典型规范。

紧板级陀螺仪灵敏度±3%,陀螺仪噪声密度为15mdps /√Hz,且低延迟,QMI8658是高性能的理想选择消费者和工业应用。QMI8658C集成了一个3轴陀螺仪和一个3-轴加速度计。

它提供了一个UI界面(支持I3C, i2c和3线或4线SPI)和第二接口作为一个i2c大师与一个外部磁强计。

QMI8658集成了一种先进的矢量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称为运动协处理器AttitudeEngine。姿态引擎高效编码内部采样率高的高频运动,在低频输出中保持全精度数据率。

这使得应用程序能够利用低输出数据速率(odr)或按需(主机轮询),而仍然获取精确的三维运动数据。的AttitudeEngine减少主机的数据处理和中断负荷没有3D运动跟踪妥协的处理器准确性。结果是非常低的总系统功率结合精度高,这是必不可少的许多便携式和电池供电的应用程序。

应用市场:

*  玩具

* 四轴飞行器

*  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

*  基于运动的远程控制和空中鼠标

网友D(2022-10-24):
同问,楼主有提取码吗?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E:
我知道,可以有偿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