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SLM6900充电电路分析

楼主:
#申请原创# #有奖活动#@21小跑堂
SLM6900是一款常用的充电管理芯片,它支持多类型的锂电池或磷酸锂电池,它预置了三节或四节锂电池充电模式,同时也支持通过外围分压电阻调节的其它输出电压模式。
它是采用300KHz固定频率的同步降压型转换器,因此具有很高的充电效率,自身发热量极小。
它包括完整的充电终止电路、自动再充电和一个精确度达±1.0%的充电电压控制电路,内部集成了输入低电压保护、输出短路保护、电池温度保护等多种功能。
SLM6900采用TSSOP-14L封装,外围应用简单,作为大容量电池的高效充电器。

根据他的数据手册,我们可以分辨他的引脚,右侧是他的充电电路

DRV(引脚 1)外接 PMOS 管栅极驱动端,控制PMOS的通断来给后面电池充电。
PVCC(引脚 2)驱动管电源正输入端。
VCC(引脚 3)模拟电源正输入端,我们直接把它和引脚2接在一起即可。
NCHRG(引脚 4)充电状态指示端。当充电器向电池充电时,该管脚被内部开关拉至低电平,表示充电正在进行;否则该管脚处于高阻态。
NSTDBY(引脚 5)电池充饱指示端。当电池已经充饱时,该管脚被内部开关拉至低电平,否则该管脚处于高阻态。
NTC(引脚 6)电池温度检测端,将此端接到电池的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若不用这功能,则悬空或VCC,接地则关闭充电功能,我们把它悬空即可。

SEL(引脚 7)电池输出电压方案选择端。若此端接地,则选择为三节锂电池方案;若接 VCC,则为四节锂电池方案;若悬空,则电池电压由外接分压电阻决定,我们选择是由外电阻分压的得到。
COMP(引脚 8)充电环路稳定性补偿端。接一个串联的电阻和电容到地。
FB(引脚 9)电池电压反馈端。在 SEL GND VCC 时,可串联电阻稍微提高充饱电压,以补偿线路和电池内阻损耗,在 SEL 悬空时,FB 端固定为 1.205V
由外接分压电阻决定电池充饱电压,我们接的上电阻为820K %0.1,
下电阻接的是 49.9K %1,则电池充满电的电压应为  FB = 电池电压* 下电阻阻值/(上电阻阻值 + 下电阻阻值),即 电池电压 = 1.205/下电阻阻值/(上电阻阻值 + 下电阻阻值) =21.00660320641283V
ISN(引脚 10)充电电流检测负端。将此端接到充电电流设置电阻的负端。
ISP(引脚 11)充电电流检测正端。将此端接到充电电流设置电阻的正端。
GND(引脚 12)模拟地,我们将它的地都直接连在了一起,大佬们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希望指教一下。
PGND(引脚 13)驱动管地。
GVC(引脚 14)驱动管栅电压钳位。此端跟 VCC 之间接个 100nF 的电容,使外接驱动管栅电压钳制在不低于 VCC-6.3V 的范围内

电源板PCB是这样的,他充电芯片的后端其实就是一个buck电路

1、24V输入接在可调电源上。
2、U3就是我们的充电管理芯片SLMSLM6900。
3、D6和D7是防止电流倒灌的二极管
4、D4 和D5是续流二极管,PMOS关断时,给电感存储的能量提供泻放回路。
5、L2是电感,根据手册,我们选择的是10uH.
6、R2是设置充电电流检测电阻,通过ISP和ISN两端的电压/检测电阻的阻值,可以设定充电的工作电流,我们选择是0.1R,根据手册,他的充电电流理论上是1.2A。

7、R3和R10是通过分压来调节充电电压的,电池电压 = 1.205/下电阻阻值/(上电阻阻值 + 下电阻阻值) =21.00660320641283V。
8、J7接是一个充电电源的指示灯,电阻R1是用来限流,SLM6900 包含两个漏极开路输出的状态指示端,充电状态指示端NCHRG和充电满状态指示端NSTDBY。当输入电压大于电源低电压检测阈值,
SLM6900 开始对电池充电,NCHRG管脚输出低电平,表示充电正在进行。如果电池电压低于VTRIKL,充电器用小电流对电池进行涓流预充电。恒流模式对电池充电时,充电电流由电阻RS确定。
当电池电压接近VFLOAT时,充电电流将逐渐减小,SLM6900 进入恒压模式。当充电电流减小到充电结束阈值时,充电周期结束,NCHRG端输出高阻态,NSTDBY端输出低电平。
9、C5是一个滤波电容,用来使输出的电压波形更平滑。
10、D10是一个TVS管,SMBJ26CA,SMB代表的是他的贴片封装大小,26V是指TVS管的击穿电压为26V。当瞬时电压超过电路正常工作电压后,TVS二极管便发生雪崩,提供给瞬时电流一个超低电阻通路,
其结果是瞬时电流通过二极管被引开,避开被保护器件,并且在电压恢复正常值之前使被保护回路一直保持截止电压。当瞬时脉冲结束以后,TVS二极管自动回复高阻状态,
整个回路进入正常电压。TVS管的失效模式主要是短路,但当通过的过电流太大时,也可能造成TVS管被炸裂而开路。CA代表是双向的TVS管,如果只有C的话,那么他代表的是单向的TVS管。
11、这个端口就是我们要接的电池,我们用的是5串两并的锂电池,内部是18650,每一块18650电池电压在3.7V - 4.2V之间,那么我们的充电电压就应该为 4.2 * 5 = 21V,这就决定了我们两个电阻的取值。

充电试验器材
这是 我们用的充电电池。                       我们现在用万用表测的他的电压为20.28V,说明它他的电池电压并没有满,可以继续充电。

当我们电源板的供电电压小于当前的电池电压时,充电芯片是不工作的,充电指示灯熄灭。图如下,我们给的电压时19.8V时,充电电流为0,当我们调高充电电压,它开始有充电电流,开始充电。

当我们调到24V时,他开始按照正常的充电电流进行充电,此时充电电流为1.12A,这是因为可调电源的电源线内阻比较大,当电流较大时,分压也比较大,
导致真正到达充电电源板的电压不足24v导致的。

充电时,它的电源指示灯为红色,拔下电池时,他开始按照4Hz的频率进行红绿电源指示灯切换闪烁 ,当充满电时,他的指示灯为绿灯常亮,充电电流为0。

在给电池充电过程中,随着电池电压的升压,充电电流逐渐减小,直达到充电电流变为0,电池充满,指示灯为绿色常亮。因为我们的电池电压已经高如FLOAT电压,所以直接进入的是恒压
充电模式,充电电流将逐渐减小,SLM6900 进入恒压模式。当充电电流减小到充电结束阈值时,充电周期结束。如果电池电压低
于VTRIKL,充电器用小电流对电池进行涓流预充
电。如果我们的电池电压小于FLOAT电压,那么一开始是以恒流模式对电池充电时,
充电电流由电阻RS确定,在电池电压接近FLOAT时,进入恒压充电模式,直到充电周期结束。NCHRG端输出高阻态,NSTDBY端输出低电平。

此时,我们把下电池,测得电压电压为21V,电池充满。

以上就是对该电源芯片充电过程的解析。

网友A(2021-12-30):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